蓝宝石RX580,3.3V_BUS电压偏低只有0.26V,供电正常

楼主(2023-11-27):
蓝宝石RX580,3.3V_BUS电压偏低只有0.26V,对地压降有400+;另外一张卡可以点亮,所以主板应该是好的,请问此处电压偏低,对地压降偏高(正常100+)从哪些地方排查。

网友(2024-01-17):
有虚焊会压降低, 或者有烧断电阻的开路。  学习到了。压降100+.  这些数据很重要。

网友:
先找电路图

网友:
没有电路图只能忙修 难

网友:
是我的话,上来就把8角的搞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