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国产杂牌本艾尔本 (GLX253主板)进系统就掉电,先拉到2A以上,再掉到0.5A自动重启。

楼主(2023-11-27):
求助大神!问题描述:
1.国产杂牌本艾尔本 (GLX253主板)进系统就掉电,先拉到2A以上,再掉到0.5A自动重启。
2.可以进PE系统,和BIOS。
3.开始怀疑是独立显卡问题,把显卡2个电感拆了,有时可以进系统,但是很多时间又进不了系统,电压在19V 时进不了,调到20V时还是能进。
4.风扇不能正常转动,只接2根线就可以全速转动。
5.内存,换过,SSD换过(其它电脑上能正常用)。

网友:
RE: 国产杂牌本艾尔本 (GLX253主板)进系统就掉电,先拉到2A以上,再掉到0.5A自动...

网友A:
杂牌本开关出问题的多,开机键是在键盘上面的吧?去掉开关短接开机看看

网友:
充放电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杂牌本开关出问题的多,开机键是在键盘上面的吧?去掉开关短接开机看看

开机键是到键盘上面,如何去短接,大师给个详细点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键是到键盘上面,如何去短接,大师给个详细点指示。

找到开关和地短接

网友C:
先开机,开机完拔掉键盘

网友D:
其实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简单。。。

大师能否说明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开机,开机完拔掉键盘

好的,试下,多谢

网友:
问题,把显卡2个电感拆了,有时可以进系统,但是很多时间又进不了系统,电压在19V 时进不了,调到20V时还是能进。

网友:
开机后键盘线拆了,还是掉电重启,也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卡这里,电流冲高到1.6以上就自动重启了。系统

网友:
CPU旁边几个电阻值非常低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修到过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