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佬给一个镁光32G笔记本ddr4的spd

楼主(2023-11-27):
求各位大佬给一个镁光32G笔记本ddr4的spd

网友A:
我有,你要了也刷不了啊。镁光、三星都是锁SPD的,你无法直接更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你要了也刷不了啊。镁光、三星都是锁SPD的,你无法直接更改的

那就只能拆颗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拆颗粒了?

你要SPD的目的是干嘛?SPD不会无缘无故坏,正常品牌的都不需要刷的,默认都是锁住的

如果点不亮了,一般跟SPD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SPD的目的是干嘛?SPD不会无缘无故坏,正常品牌的都不需要刷的,默认都是锁住的

如果点不亮了,一 ...

有根内存,金手指上粘了隔热胶,学徒没看到,插电脑上了,然后不开机,我拿下来一看,把隔热胶撕了,还是不开机,确定内存原来是好的,我想是不是spd芯片的问题,想刷一下试试,毕竟32G的

网友:
买台cst 或者jama 机来测试内存

网友C:
我只有8g 3200频率的 海力士的
16g 3200 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8g 3200频率的 海力士的
16g 3200 杂牌

有可能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大概率颗粒一颗或者几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