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 LA-K662P 板子短路,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11-27):
图中PRB4阻值为0,拆掉后3,4脚还是短路,PLB11撬开左边短路,已确认PUB芯片为好的,主板上找不到PRB6这个电阻的位置,求各位师傅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不知道怎么把电路图发出来

网友A:
你这是19V公共点大短路吧,找PRB6干啥

网友:
从右到左第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19V公共点大短路吧,找PRB6干啥

暂时没条件烧

网友:
谢谢,只能拆掉故障依旧,好像只能靠烧机了

网友A:
可以看看各主要供电的上管周围有没有什么烧坏的,比如滤波电容。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各个供电上管有没有击穿的,一般是CPU或者显卡供电比较常见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B:
烧机,,电压不能太高

网友:
检流电阻为零正常

网友C:
有图纸应该好找短路

网友D:
混合供电公共点短路   不会修搞啥   好好学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电压不能太高

2.6v烧出来一个电容短路,换好后触发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混合供电公共点短路   不会修搞啥   好好学学吧

自己的机器,并不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应该好找短路

短路弄好了,触发没有,测一下发现桥电感只有10左右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各主要供电的上管周围有没有什么烧坏的,比如滤波电容。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各个供电上管有没有击穿的,一般是CPU或者显卡供电比较常见

短路搞定了,发现桥电感才10几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