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m275z能打印但lcd控制面板不亮

楼主(2023-11-27):
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页也换了新主板,但旧主板还是可以修修可以用,查了主板f5电阻保险,发现坏了。但没修过主板,配件不齐,不知道谁修呢?

网友A:
没有维修的必须吧好机器我都十几块卖了 真想修还不如收机器  自己收这类机器也就是十几块一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的必须吧好机器我都十几块卖了 真想修还不如收机器  自己收这类机器也就是十几块一台的

我靠,几十元一台?这机子主板都卖260元,看来亏老火啊。你说的也是,直接买一就机子拆机。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