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照明灯 大家用什么样的?

楼主(2023-11-27):
我目前用的这款,充插两用,13瓦(标称相当于白炽灯100瓦),亮度还不错。
缺点是:电量不足时,即使插电,亮度也很低,貌似需要先充满电,才能正常照亮。
打算换个新的,各位师傅都用什么样的呀?

网友A:
用台灯,你这个没有灯罩,会不会晃眼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台灯,你这个没有灯罩,会不会晃眼睛呢

安装位置高,在我头顶以上,不晃眼

网友B:
什么价位?用的怎么样?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位?用的怎么样?分享一下。

还没找到呢,目前用台灯代替

网友C(2024-02-21):
长时间工作用建议用PHILPS的护眼灯,或学校用的护眼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工作用建议用PHILPS的护眼灯,或学校用的护眼灯……

确实要护眼的,干维修太伤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