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iix4不充电,烧上管烧电容

楼主(2023-11-27):
不开机,不充电,PQ102有烧痕迹但拆下还是正常的,PC100烧坏,铜皮也烧没了,但测了B+没有明显短路,更换PC100和PQ102,正常开机,显示充电中但是实际不能充进电,用完电池的电后不能开机了。应该还是充电芯片那边的问题,导致B+只能由电池产生,请问哪里条件没有达到呢?

网友A:
测23 26脚是否有控制波形产生。如无,查芯片工作条件。

PC100烧坏应该就是单纯的短路导致的,不稀奇。

网友B:
图纸能分享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23 26脚是否有控制波形产生。如无,查芯片工作条件。

PC100烧坏应该就是单纯的短路导致的,不稀奇。

就算23、26无波形也不至于烧坏吧?而且单电池可以产生B+,那一段应该就没短路了。PC100烧坏会不会是V_CHG电压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能分享出来吗!

这里论坛下载的啊,搜索就有了

网友:
图纸能上传供大家查阅吗

网友:
还是丛隔离那边慢慢查吧,沟道别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