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90e笔记本n850kp奇葩故障,

楼主(2023-11-28):
到手不开机,卖家说上次修好用了2天不开机了,经查CPU供电不出,查电路图查了好久都想换芯片了,结果发现是rt3606芯片48脚tonset一个电阻掉了,开机后显卡代码43,装驱动就会蓝屏,换了一个BIOS好些,重启掉驱动,WIFI不识别,先修显卡吧,测的显存核显供电电压都出来了,难道显存挂了?核心废了?问了卖家说之前正常,那先按好的修吧,之前查CPU不出电压是缺件,难道独显也是缺件?看图纸找吧,还真是这样子,问了卖家这样不可能正常使用啊,绝对不可能正常的,补好2个电阻显卡完美解决代码43,刷120欧的用150欧代替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大佬给个建议?(还下载了mates测试显存,居然报错,用不了,刷过vBIOS无效,才想到会不会是缺件引起的).好了.继续修WIFI,可能也是缺件,一查还真是的,WIFI的信号耦合电容2个不见了完全不像是掉了的,好吧,补齐电容,WIFI成功链接识别,至此维修结束,我也分享一个经验

网友A:
新机器到手就坏了,怎么会缺件这么严重?而且还不是同一处的,这种产品长见识了。

网友B:
这台机修过很多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修过很多次了吗

某鱼买的,不知道修了多少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到手就坏了,怎么会缺件这么严重?而且还不是同一处的,这种产品长见识了。

不是新的,别人修过,修好用了2天又坏了,我捡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