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730K新手求指点

楼主(2023-11-28):
自己在家自学,翻了块730K 黄金版2G D5的,研究了一个多星期,原本故障是显存和总线无电压,参考大神的同款1G显卡测量的电压。在通电测电压时,突然开不了机,拿掉风扇主机就正常,插上就导致CPU风扇都不转,测量M3020S电压时出现的,这下一个故障变成两个故障了,没法,经过排查,取下3020S,测量B1发现对地阻值正常了,装上直接蜂鸣档狂叫,买了新的3020S装上,解决新故障,但是老故障依旧

对着教程开始乱测,拿着万用表感觉MD1514不对劲,拆下买新的装上,故障依旧,非常难受,实在找不到相关资料了
不会烧鸡,不会跑电路,只知道对比大神的数据好几处不一样:
大神的:1.VDDC-5V=0.82KΩ正常,我的380Ω,相差一半阻值
大神的:.PEX-VDDC=0.61KΩ正常  我的又是380Ω   核心和显存阻值和大神的结果差不多其实阻值相差几百估计问题不大
真正让我慌的是电压测量
大神的:1.VDDC-5V=5.16V     我也测量到了,这是镇流器
大神的:2. GPU-VDDC=0.99V正常  核心电压正常,测到了
大神的:3.FBV-VDDC=1.54V正常,我几乎为零
大神的:4.PEX-VDDC=1.0V正常  我又是几乎为零
显存和总线电压没有,一点思路都没,今天凌晨刚看教程从料板拿了三极管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
大佬们出主意能不能搞好,搞不好告诉小白这种电压能不能修也行,真的被逼惨了,不服气,手里一个成本十块的烧坏的开关电源也是,买配件都买了十几块,也没搞定,加上这块显卡,焦头烂额- -。

【新提醒】七彩虹GT730K-1G-D5 黄金版 显卡不认卡维修-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这是大佬原贴,在此镇楼,以表敬意!@
huenhao2018

网友:
如果是用于研究,折腾折腾也没问题,如果是维修还是算了,不值当了

网友A:
这不是认了吗?你说的不认是不认BIOS?BIOSa卡得装上驱动核心出了就是显存跟pex,查显存开启条件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认了吗?你说的不认是不认BIOS?BIOSa卡得装上驱动核心出了就是显存跟pex,查显存开启条件就行了

用核显CPU 插着显卡能开机,  显存和总线电压没有,gt730不是N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核显CPU 插着显卡能开机,  显存和总线电压没有,gt730不是N卡吗

这卡无显存跟pll电压就是开启有问题,查查开启条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卡无显存跟pll电压就是开启有问题,查查开启条件就行了

好的大哥,我这就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卡无显存跟pll电压就是开启有问题,查查开启条件就行了

哥,前面查的对地阻值相差一半数值,都属于正常范围哈?

网友C:
太难了,真的,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难了,真的,放弃吧

太卷了  别入行了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