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精灵4,LA-F8R1,PQA1短路维修历程(没修好)

楼主(2023-11-28):
这板子很爱烧这个地方,在论坛见到至少2个贴。
我这个烧的很严重,mos管的焊盘烧没了。
把管子反过来进行飞线,这个电压是1v。
但是CPU主供电不出。
CPU主控芯片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
南桥没有发出plt_rst
这个感觉是CPU挂了,但是为什么不出复位呢?

网友A:
飞线的这个管子是给GFX供电的吗?大电流时候怕是不得行哦,管子会瞬间巨热

网友B:
这种估计就是cpu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线的这个管子是给GFX供电的吗?大电流时候怕是不得行哦,管子会瞬间巨热

这个管子是VCC-SA的共带你管子,GFX是啥东西呀,是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估计就是cpu挂了

虽说烧了,这个电感倒是没有短路,离谱的是南桥不发PLT 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是VCC-SA的共带你管子,GFX是啥东西呀,是显卡吗?

集成显卡..

网友:
这么细的线可以吗? 我都用天线上

网友:
放大看,线不细啊

网友:
不是集显,是SA

网友D:
sys-pwrok完了各路时钟-之后平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sys-pwrok完了各路时钟-之后平台复位

SYS-powerok已经出了,在SYS powerok之后还有一个是电流检测到CPU主控芯片的信号,这个信号也有,然后就是南桥不出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