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上的所有EXE程序都不能用了怎么办

楼主(2023-11-28):
遇到上面这个情况怎么办,里面有重要数据,不允许重装系统,不要慌,我来教大家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1、首先根据下图找到电脑的CMD命令提示符,不要试图直接打开,我说过了所有的EXE程序都无法直接打开的
然后,将它重命名为COM格式,如下图
2、然后,运行命令打开我们的注册表
3、首先,找到下面这个位置将数据改成与下图一致即可
4、然后找到下列这个数据值,将其修改成下面的数据即可。
全部修改完成后,重启电脑,重启后,你会发现,你的程序图标又可以正常使用了,下面说下小知识点:
1、注册表中EXE选项的作用:它是用来映射这个程序最终归属哪个部门管,即你所看到的这个EXE最终归属为EXEFILE这个选项里管理。
2、EXEFILE的作用:
(1)EXE File(可执行程序),一种可在操作系统存储空间中浮动定位的可执行程序。MS-DOS和MS-WINDOWS下,此类文件扩展名为.exe
(2).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二进制可执行文件,可执行文件分两种一种是后辍名为.COM另一种就是.EXE 。
翻译成人话就是,你所看到的图标和运行的程序都要通过这个文件去转换成机器能听得懂的语言~
以上就是EXE程序无法打开的解决方案了,有其他没涉及到的问题欢迎留言讨论~

网友:
重装系统呀

网友(点评):
有数据,不允许重装的情况怎么办~

网友:
哎呀麻烦了

网友:
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这下麻烦大了!

网友:
点赞,有时候不允许重装系统,用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进bios直接开个微pe备份完资料重装系统

网友(点评):
如果你电脑里有重要程序怎么搞,有各种控件怎么搞,涉密机器不允许装系统怎么搞~

网友:
学习了,如果没有重要东西确实没有重装开的快!

网友:
又学到一招,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相当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