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1102CAL示波器

楼主(2023-11-28):
用GA1102CAL示波器通道1测量逆变器输出220V电压,由于用了10:1探头,测自身带方波出现这种故障现象,请问坛内高手怎样解决。

网友:
这是200MV,你调到1V试试,然后按自动测量键,看是什么波形

网友:
时间调到500MS

网友:
试过了不行,估计可能是通道1输入电路有问题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原来用过几台示波器超量程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