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X550JD装上桥供电就短路,拆出来测板和桥都正常

楼主(2023-11-28):
求助 华硕X550JD奇怪现象,测得桥(SR17E)供电短路,把桥拆掉测板和桥阻值都正常,一装上桥测就是0欧,这是哪里问题?有大师碰到过吗?谢谢了

网友A:
再换个全新的 还这样就放一天明天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全新的 还这样就放一天明天在试

怀疑SR17这个系列的桥装上板是不是没阻值的?

网友:
怀疑SR17这个系列的桥装上板是不是没阻值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不是买的桥就有问题?

网友:
方向对不对,型号对不对

网友B:
拆下来后,测一下桥是否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后,测一下桥是否短路

拆下来测是不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测是不短的

桥拆下来测是不短的

网友C:
问题解决:是桥的问题,三个桥都是坏的,奇怪的是拆出来的桥测不出短路

网友:
这个桥容易坏,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装上桥烧鸡 热成像看看那里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是桥的问题,三个桥都是坏的,奇怪的是拆出来的桥测不出短路

同行还是散客的机器?三个坏桥算谁的?还是芯片保上机吗?

网友:
SE17D上次买3个全坏的,料板拆一个才可以,这个芯片网上基本买不到好的,本身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是桥的问题,三个桥都是坏的,奇怪的是拆出来的桥测不出短路

这个桥装在板上阻值正常是115欧

网友(点评):
你说的阻值是二极值还是欧姆?

网友:
这个桥也不值钱吧,手上还有好几个料板拆都懒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