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9000和R7000 在维修的同行~~~~~

楼主(2023-11-28):
联想R9000 R7000  PBTN_OUT_N 信号!可以拉低不会再抬高!我断开到CPU那端也是一样!   再抬高这段是不是U控制的!EC换了  桥和EC的条件都查了   CPU这边也隔断线看过了!客户之前是卡顿关不了机器  强制关机风扇狂转  再强制关机  就这样了  指示灯有反应   EC ON/OFF这边正常! 清空和换过EC  刚换完会亮黄色指示灯充电 电流到1.2左右 BIOS刷过!

网友:
直接重植不在返修

网友A:
R9000 不是低温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9000 不是低温锡吧!

不是 但是也有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但是也有这毛病

兄台 维修到过?

网友:
是用原装充电器吗???

网友:
这个月不下于10台 21 22款都有这毛病 22款在保修 21 20款的就是加焊 但是不稳定 大概率也会变成单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是 但是也有这毛病

先刷BIOS  21款的别在论坛下 直接去官网用序列号下了分离出来  这机器分显卡的     刷了BIOS不行 不用考虑了 就是CPU

网友C(2024-01-19):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  21款的别在论坛下 直接去官网用序列号下了分离出来  这机器分显卡的     刷了BIOS不行 不用考 ...

21款必须摇分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款必须摇分离吗

论坛也可以啊  显卡一样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