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z87gd65gamin

楼主(2023-11-28):
求助V星z87gd65 gaming这块主办点不亮,开机有时候跑d0有时候55,也刷了bios,测量pcie的a11脚发现4.9v ,高出了很多,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55不是卡内存吗?  替换 内存  CPU  。检查CPU底座  内存插槽。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不是卡内存吗?  替换 内存  CPU  。检查CPU底座  内存插槽。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明天还是检测下内存工作条件吧,今天把复位4.9v高的原因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