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7-76Q GM5GXW-12L 黑屏 故障

楼主(2023-11-28):
机械革命蛟龙7-76Q板号:GM5GXW-12L-V1.0   论坛有没有图纸,或者bios , 现在故障是第一次开机正常 ,,进系统玩游戏只要不关机都是正常的。重启或者关机接着打开黑屏,外接是好的。 要关机过一段时间再开机可以正常使用。           。。。  测量屏幕接口接到PS8461E 这个芯片 百度说是一个dp芯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问题,这个机型挺多直接黑屏一点也不显示的应该是通病有 有修到的帮忙指点一下

屏有问题 。。。。    同行拿着网上视频来说同样的问题,说是更换显示芯片,我也好奇什么是显示芯片。 我的是重启不显。。。。看来 也中招了

卖屏幕的都知道。。。。。。这一批黑屏就是坏了屏幕型号发出来了

网友A:
这款机器 屏幕是通病 先换屏幕 不想拆 就把接口的保险换了先 我也碰到一台是保险问题的  你说的这个很少坏  你这个我感觉屏幕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 屏幕是通病 先换屏幕 不想拆 就把接口的保险换了先 我也碰到一台是保险问题的  你说的这个很少坏  ...

保险前后电压测试都正常  我先把保险直连试试

网友B:
听说屏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 屏幕是通病 先换屏幕 不想拆 就把接口的保险换了先 我也碰到一台是保险问题的  你说的这个很少坏  ...

屏有问题 。。。。
多谢了
卖屏幕的都知道。。。。。。这一批黑屏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屏的问题很多啊

屏有问题 。。。。
多谢了
卖屏幕的都知道。。。。。。这一批黑屏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有问题 。。。。
多谢了
卖屏幕的都知道。。。。。。这一批黑屏就是坏了

是的 这款屏通病  都是换240HZ 这款好像是165HZ

网友:
屏幕是啥型号的?

网友:
是的,这屏都是这样,

网友:
是谁家的屏,发个屏号,大家也避个雷

网友:
手上也有个 但是屏拆下来测是好的。换了同样型号的屏上去几个都是一样黑屏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没修好,没感觉到屏幕会坏

网友D:
通病屏的问题吗?

网友:
京东方的屏幕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D:
通病屏的问题吗?

我遇到一台也是楼主描述的问题 换了屏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