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蓝宝石r9 380 开机掉电,刷bios解决

楼主(2023-11-28):
咸鱼60买了一个r9 380,说放置这卡放很久后上机可以点亮,跑鲁大师,甜甜圈,玩游戏都可以,但是重启后就点不亮了。开机大小写灯会亮,屏幕不亮。

到手故障是开机掉电,不差显卡主板正常开机。拆开一看,除了双bios有焊过的痕迹,其他没有异样,于是刷bios,芯片无响应,应该是坏了,从料板装了一颗上去,刷GPU-z网站上面的bios,刷完插上去,不认卡,主板能开机,仔细观察后发现pcie一颗电容撞掉了,补上去,还是不认卡,反复刷bios,鼓掌变成主板报警不过显卡。 反复查了显卡的信号,供电都是好的,复位时钟都有,还加焊了一下,text_pg没有1.8v电压也一坨锡连上了还是不过显卡,花了我很多时间,最后在迅维找了380的bios刷上去直接点亮。

网友:
看,除了双bios有焊过的痕迹,其他没有异样,于是刷bios,芯片无响应,应该是坏了,从料板装了一颗上去,刷GPU-z网

网友:
可以发现网站上的bios和有用的程序不一样:好的在IBM右边有个双引号

网友:
楼主捡漏成功,祝贺!

网友:
是否因为显存品牌不同造成的

网友:
我有张r9 380  花屏竖条,是不是c通道不行了,屏幕最右边过来5厘米一条大竖杆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也讓人學習學習!

网友:
路过看看你 老伙计

网友:
BIOS 可以先测下,是不是上家没焊好和掉件引起的

网友(2024-02-18):
最近刚修个蓝宝石的R9 380 只是故障不一样,12V 电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