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DESK 480 G4 MT 开机报警

楼主(2023-11-28):
各位  大神  请教

     HP 台机  480 G4  MT  开机  3长2短  并且  红灯慢闪三次   白灯快闪 2次。

内存 接不接一样。 内存电压除了 RST  都有。   外借一个 1.2V  当RST  也是一样的。

料号:L04746-001 NODPK
          L04746-601 WIN

网友:
各位   更正一下

机器型号是  480 G5 MT  带同传

网友:
HP  480 G5 MT   SP#L04746-000   SP#L04746-601

备份BIOS

OLD 480 G5 MT 同传.bin

网友:
主板  已经修好   是内存边上  另一个 2.2欧的 电阻坏  3.3V  到不了另一边。  换了。RST1.2V  也有了。

再刷回我上传的  BIOS  正常显示。

网友(2024-03-31):
我有一台HP z8g4 也是  3长2短 ,回头看看,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