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下华硕主板F5VL bios芯片是哪一个?找半天没找到啊,谢谢

楼主(2023-11-29):
小白,问一下华硕主板F5VL bios芯片是哪一个?找半天没找到啊,谢谢

网友A:
上古时代的主板,买一块要不要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古时代的主板,买一块要不要30?

谢谢大佬,单位的,说了不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古时代的主板,买一块要不要30?

AMI的bios,怎么是SST 的闪存啊,么有AMI标志呢,不认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MI的bios,怎么是SST 的闪存啊,么有AMI标志呢,不认识

上面写了SST的话,更证明它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了SST的话,更证明它是BIOS芯片

^_^,小白问,别介意

网友:
845主板上见过,就是奔四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