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H500-D02B不触发不出DD_ON维修

楼主(2023-11-29):
电源口处两个mos管烧糊了,清理后发现开不了机。检测3.3v正常,按开机键ec处有正常跳变,仔细检查发现ACIN#信号有误,沿电路查找到PD1处VA没有电压,估计清理时断线,后来直接从pr60处飞线。

网友:
烧的很严重,后期温度很高,旁边的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保护隔离研究透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