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V5 GW-ATX500BL 直出线版 继电器响无电压输出

楼主(2023-11-29):
电源品牌型号 长城V5 GW-ATX500BL 直出线版
故障现象:+5VSB正常,短接绿线,继电器一直响,无电压输出。

维修:拆开电源初步检测,元件没有烧焦的痕迹,也没有短路的元件,只有开关管的位置有很多灰尘,清理后还是一样。+5VSB正常,那就说明副电源基本没有问题,短接绿线380V也正常,只是继电器一直吸合,也会有跳变,继电器响的同时,VCCVCCP的电压都是跳动的。C20133左右跳变,C202只有6点多伏跳变,把绿线不短接测量也是6点多。最后把C202拆下来测量,100UF的容量只有84UF
换一个100UF的电容,电容正常有输出继电器也不一直响了。

故障不是复杂的故障,应该是这个电源的通病,但是现在的电源都没有资料,很多无从下手。所以分享出来

网友:
测一下芯片供电和7.5V基准电压有没有,有示波器测有没有PWM输出

网友:
换个固态电容,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