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回收佬那里搞来的联想X131E 通电不亮机

楼主(2023-11-29):
机器虽然比较老了 但是成色跟新的一样 我估计别人怕是都没用过就淘汰了 进入正题 通电可以触发电流到0.7-0.8 不亮屏 有嘟嘟的两声 感觉像是没有检测到屏 外接键盘能亮 拆机检查后 查的屏GFX PWR SRC 19V正常 29 30脚LCDVCC 0V 不正常 测得26 27脚时钟 数据波形正常 4 5脚背光和亮度调节0V

追查LCDVCC 前级如图实测电压

分析如下 Q29 B级要为高 导通Q29 拉低5VPCU上拉电压为低 截止Q27 Q28 ,-15v下来导通Q4 +3V经过Q4到F3给+LCDVCC 提供3.3V 实测Q29 0V截止 5VPCU导通Q27 28拉低+15V 截止Q4导致Q4不导通+3从Q4过不去 查了一下L_VDD_EN 来源于单CPU 没必要搞它了 这里可以直连Q41脚和3脚 或者拆掉R264强制让Q27 Q28截止 让+15V不被拉低能导通Q4 就行 方法还是挺多的 我选择的是拆掉R264后 通电屏已经点亮 至此维修结束 图纸论坛有 就不传了 感谢大哥们加加分

网友:
学习一下,今天修到类似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