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98 版号18778-1 集显,插电源没事,拔电源LOGO出来就掉电

楼主(2023-11-29):
戴尔5498  版号18778-1  集显,插电源没事,拔电源LOGO出来就掉电。看到有人发过类似的故障,看来是通病。但都不说怎么解决的。以为是电池问题换了新的也不行,刷BIOS也不行。求助万能的网友有谁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保护断电,基准电压过高保护,参考电压过压保护。。。

网友:
它这是欠压保护

网友B:
显卡供电的分压电阻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的分压电阻可能出问题了

我这个是集显,故障解决了。换了充电芯片好了,目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断电,基准电压过高保护,参考电压过压保护。。。

故障解决了。换了充电芯片好了,目前稳定

网友:
遇到这种事情真是太不好搞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让后来者少走弯路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了

网友C:
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原机芯片是BQ24781,手上没有就用BQ24780代替

网友:
这个好,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