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Y9000换屏后显卡驱动打不上问题解决

楼主(2023-11-29):
老早就听说2020年之后的y9000屏加密了,随便换屏会导致显卡异常,今天终于遇到了一台,并找到了解决办法,将下图中的主控芯片和码片一起搬到新屏上即可解决(单换码片会直接不显示或锁60hz)。

如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大家一起交流

。另注:这个主控是带黑胶的,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拆死了。附解决后的图片

网友:
已加分,杨师傅多多分享经验呀

网友:
杨老师老司机。。。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换屏的,换上直接不加电,后来让他找售后了,机器在保期,只是屏烂了

网友:
售后是不是有程序可以重新绑定?

网友A:
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换屏 ,断电池吗?我这边同行换屏都不断电池的,运气不好烧板 烧接口 烧南桥 。。。。

网友:
zhe这个确实可惜

网友B:
越来越难修了..这换个屏幕都能随便了.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转接线直接刷

网友:
我这里 有原装屏幕 售后写好程序的那种 价格和普通那种差不多直接安装就好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挑屏,换了好几块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换屏 ,断电池吗?我这边同行换屏都不断电池的,运气不好烧板 烧接口 烧南桥 。。。。

肯定断电啊 拔电池都不拔心多大,拆主板//内存条罩子/固态硬盘罩子掉个小螺丝不就难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来越难修了..这换个屏幕都能随便了.

手机也是 厂商乱搞加密芯片 芯片,不是原厂的指纹解锁,高刷啥的用不了

网友:
有刷写的程序,只是还没放出来

网友:
爱丽色是针对工厂每一块屏幕校色,这样整完校色文件是原来那款屏校色文件,这样不会偏色吗?

网友:
没有试过也,还可以这样弄呀,学习了

网友:
厂家都是混蛋 搞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
现在真的这么卷了,这售后汤都不给喝

网友C:
其实驱动可以强制打上的

网友:
客服有程序可以刷。不过是在线登录才可以刷。程序拿不走。和小日本藤仓光纤固件一样。联想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驱动可以强制打上的
强制打上,休眠唤醒不了吧

网友:
换个屏都要刷程序了

网友:
厉害,这种问题都能修好 啊

网友:
啊,还有这样的,做维修的也不容易

网友:
调换主控那不得重植再焊上。有通用网吗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风险有点高,一不小心就干废了屏。

网友:
联想拯救者Y9000系列的机器换屏幕,必须先把原机屏幕拆下来,然后订购和原机屏幕型号和版本号一模一样的屏幕才能够正常打上显卡驱动,不然就会出现显卡驱动安装不上,不管怎么装都不行,屏幕不一样还会出现分辨率无法调整,刷新率无法调整。清测多台,屏幕型号和版本号必须一样才行,驱动会自动打上。

网友:
换码片,要求高,容易翻车,不建议更换码片和主控

网友:
屏加密?这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这个拆了,屏幕也没有保修了,

网友:
以后换屏也要撬黑胶了吗

网友(2024-01-11):
擦 狗联想 妈的一个屏幕加密干什么 >>/?>>? 总搞些没用的 给硬件升升级不行吗

网友:
从刷工厂BIOS试过了吗

网友(2024-06-24):
你这个方法必须换的屏和之前的一样 不一样换上的话 会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