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Z57主板掉电维修

楼主(2023-11-29):
故障现象:整板掉电    一级电压3V5V不掉  二级电压3V5V  S0电压全掉
故障分析/思路:S0电压全掉   所有电感对地值正常  上下管均正常    排除法先换桥 (中间走了好大的弯路  查了PG。。)
维修过程:更换桥后   不掉电   但是没显示  电流是900ma  最后更换内存 显示
维修结果:成功

总结经验:掉电+卡软启动故障    软启动需要更换标压或低压内存试下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联想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联想没有U电压也是换桥好的

网友A:
你说的掉电是咋掉的 老司机表示没看明白。显示掉电吗 还是多少电流掉

网友:
黄老师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掉电是咋掉的 老司机表示没看明白。显示掉电吗 还是多少电流掉

忘了     大概就是电流0.0几    自动掉回0.0几  很快的可调电源变一下就回来了。。。

网友:
   掉电是内存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