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长城巨龙1250电源,有几个都是高负载就有噪音与吱吱声!

楼主(2023-11-29):
手里有几个长城巨龙1250电源。各个点的电压正常,加上负载测试电压也是正常,但是就是上机后,大负载时电源就有吱吱声或者沙沙声,听了半天都没法完全的听出来具体是哪里发出的异响。变压器更换过了,更换的变压器电感量正常在好电源上没有异响。这个声音会是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呢?太折腾人了,找了好多天了都没有解决,只能发帖求助大家了!期望大师们能指导一下,我们也能学习交流。这个异响是电感?PFC电路的管子?次级的管子?还是待机变压器呢?

网友:
对了 初级和次级的电解电容都是更换了黑金刚电容了。吱吱声或者沙沙声依旧!

网友:
听听pfc电感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现声音

网友:
一般电感比较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网友:
直接换主变压器,百分百解决问题,已经实验过了。

网友:
问题是我已经更换了一个其他电源上好的变压器过来一样的有这个声音的!

网友(2024-01-11):
查一查跟主变压器并联的尖峰吸收电路,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
补焊一下几个大功率元件焊点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把电解电容换了,把金属化电容换掉,检查驱动三极管的小电容!

网友:
多伴是大大线圈和磁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