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3_5v待机电压是哪个

楼主(2023-11-29):
求助一下,3_5v待机电压是哪个先产生再驱动另外一个,还是两个同时产生互不干扰呢,没有3_5v待机电压,芯片开启信号也没有怎么找维修方向呀

网友A:
看图纸,要不就跑电路,这样没有人看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要不就跑电路,这样没有人看得出

没有图纸,跑电路不好搞,这玩意动不动就往对面跑

网友:
同时开启的。你的笔记本工作流程还没有学好

网友:
同时开启的,先RTC 后保隔,公共点出来后,继续往后查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