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华硕V星BIOS刷机线,成本只要几毛钱

楼主(2023-11-29):
网上的刷机线卖的比较贵,就想着自己做一个,亲测可用。
1,需要的材料

杜邦线网上买现成的,千万不要试着自己做杜邦端子,除非有压线钳,一把压线钳好几十
2,线序

按图上接,红色的1接红色1,黄色数字对应主板上的引脚编号
3,成品

网友A: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还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还费劲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nr_IrcbmsNJukKS38gHTw?pwd=x8s2 提取码: x8s2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学习了,用夹子烦死人,还是有线好,可惜不是所有主板都有这个端口

网友B:
我还是买网上的刷机线,因为我没有压线钳,算起来成本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买网上的刷机线,因为我没有压线钳,算起来成本贵多了。

不需要压线钳,买2.0转2.5的成品杜邦线

网友C:
我尝试买了一下 感觉你上面关于V星的那个尺寸写错了  应该是2.0mm 2*6pi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尝试买了一下 感觉你上面关于V星的那个尺寸写错了  应该是2.0mm 2*6pin吧

是2*6pin,看网盘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