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600I版号X421IA不上电求助

楼主(2023-11-29):
华硕M5600I版号X421IA  AMD的CPU,插电电流能达到0.012a左右,然后回到待机电流0.002a,按开机按钮能达到0.015A左右,待机有线性3v,无线性5v,3v5v待机由ec控制,按开机键瞬间线性5v  3v 5v  1.8v等除了CPU供电不出外都感觉正常,把待机5v的pj8703焊点断开,插电有3v5v待机,焊上插电只瞬间有电压。感觉待机这块是正常现象,            不开机的原因是客户插type-c口连手机后就不开机。type-c管理芯片拆掉也这样,是不是CPU挂了?

图纸 X421IA

网友:
能查的你都查到了,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