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把屏轴螺丝拆坏了

楼主(2023-11-30):
屏轴的固定螺丝,打开就是坏的,铜柱基座脱落。
感觉并未用蛮力,不知道是否早就断了。

网友A:
热熔胶就能修好,树脂都不用。

网友:
用502粘粘就能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本子新的旧的  拆开不注意力度 这个大部都会坏 用料差到了极致  要用704沉柱固定 要调校屏轴 松紧度  不然用不了多长时就会坏

网友:
用烙铁把螺丝柱在烫在塑料柱子上

网友:
AB胶试试,肯定不能用太大的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就能修好,树脂都不用。

用胶水粘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本子新的旧的  拆开不注意力度 这个大部都会坏 用料差到了极致  要用704沉柱固定 要调校屏轴 松紧度  不然用不了多长时就会坏

用704硅胶吗?
沉柱是什么意思?
怎么调校屏轴松紧度,根据个人经验调节吗,还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方法。
谢谢老师!!

网友:
都是这样的壳子,都会坏

网友:
上AB胶 比原装还牢固 从未失手

网友:
哥俩好  经常修

网友:
哥俩好粘的牢固些

网友:
AB胶贴一下

网友C:
用UV胶+紫外灯最牢靠又不贵   AB胶时间太长 502是脆的 热熔胶不牢

网友:
这个用神器能解决

网友:
AB胶,不要用50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UV胶+紫外灯最牢靠又不贵   AB胶时间太长 502是脆的 热熔胶不牢

uv胶!绿油?卧槽6啊 我都是哥两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uv胶!绿油?卧槽6啊 我都是哥两好

透明的UV胶
不是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