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TRIX Z370-F GAMING REV1.01不过内存跑55

楼主(2023-11-30):
    某日在淡鱼收一块AUSU TRIX Z370-F GAMING,是块中高端板,当年全新的应该要2000以上,散热器很V587, 版本号是REV 1.01,插上小喇叭和诊断卡上电,喇叭报警,测内存槽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死活不过内存,BIOS刷过依然涛声依旧,打开点位图查看得知,内存的SMBUS总线经过一个小三脚N沟道MOS管分别连接桥内部的SMB_DATA和SMB_CLK引脚。自检到内存时,桥正是通过SMBUS总线读取内存条上的SPD信息,一旦该总线有问题,桥就会通过小喇叭蜂鸣报警。主板工作正常时,该总线可以测到密集的波形,但有波形并不表示可以亮机。该总线还需要外部电阻上拉成3.3V,待机时测小芝麻管SQ1的D极也就是S_SMBCLK_PCI只有0.几伏,此时终于发现问题了,断电飞线到上拉电阻SRN2,再打上热熔胶固定绝缘,装上桥的散热装甲,通电一路直接跑到蜂鸣器发出滴的一声,接上显示器已经亮机了。刷回原板BIOS,装系统测试声卡网卡都正常,最后带上亮机BIOS。

网友:
这种飞线稳定吗

网友:
稳定,但是要固定好

网友:
如果能手画一个简易的原理图,新手更明白

网友:
楼主也是高手啊

网友:
热熔胶不靠谱吧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好,热熔胶温度高了不行吧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羡慕高手,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