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49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11-30):
版号NM-B931  按开机没电流变化  测测个电感没有短路  先刷bios  刷完故障依旧  测pl201  没电压pl202 0. 6v  3.3v不正常  这个板子有两个公共点  一个19v  一个9v   用的是bq25700a这个新型供电芯片不怎么会走了点弯路  pu201开启信号没有  查图en1受控ec_on  pr206一边3.3一边ov拆pq201  测试3v5v正常单还是不触发    没法 看了信号MAINPWON_EC去向  进了ec79脚由pu1产生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所以  短接    MAINPWON_EC有3.3但是还不触发  没辙量了ec的待机条件  发现ec的rsmrst不正常  就抱着试试的心态  发了ec的芯片换上电流触发  接屏正常

网友A:
一般来说,BIOS里面没有PMC的电脑,不触发,3 5V不正常或者没出,不应该刷BIOS,应该从PWRBUTTON开始查。触发上电卡电流,用示波器看是否读BIOS,如果有读的动作,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BIOS里面没有PMC的电脑,不触发,3 5V不正常或者没出,不应该刷BIOS,应该从PWRBUTTON开始查。触 ...

开始没量    以为bios问题 就直接刷了  刷完不对  才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