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关于苹果手机进水维修

楼主(2023-12-01):
iPhone 11进水损坏苹果重启维修

更换I2C电阻后,iPhone不规则重启、无法录音、进水后无关闭的问题成功修复。

【机器型号】iPhone 11

【故障现象】客户发现手机进水后,能够开机使用一段时间。但使用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设备有振动,没有声音,并且重启。有时自动重启后触摸屏幕无反应。

【维修过程】iPhone 11进水后无法自动重启通常是由于前置摄像头排线、后置连接排线或者主板上的元件腐蚀造成的。在维修过程中,需要先排除前置摄像头和后置连接器的问题,然后才能维修主板。收到客户手机后发现屏幕右边出现一条细线,并且窒息无法使用。主要原因是里面有保险丝。

系统测试时发现手机没有声音、没有关机、无法录音、会自动重启。根据这种情况,首先更换了尾塞,但故障仍然存在。基本确定故障出在主板上。

拆下主板后,我开始检查数值。端插座后发现电阻值基本正常。我发现一个I2C接口电阻值是360,另一个是348,进一步了十几。我连接电源并打开它来测量I2C电压。我发现一个电压是1.78V ,另一个只有0.7V。,有两个原因。一是连接的电容和芯片损坏,电压降低。其次,I2C接口的上拉电阻腐蚀,导致电压偏低。
鑫制造软件,通过原理图找到套件I2C住了好几个地方,包括小型音响、开关芯片CPU、天线底座和几个电容。

位置旁边挨着一个电容器。首先发现仍然存在故障。我依次把小声音和关掉,发现故障仍然存在。目前仅保留CPU和I2C接口的上拉电阻以及电压PP1V8_S2。通过新智造软件电路图,我们知道I2C通道的上拉电阻为座位旁边挨着有一个。原来后来发现故障仍然存在。然后我依次把小声音和开关拆掉,发现故障仍然存在。目前只保留CPU和I2C通道的上拉电阻电压以及 RC140和RC141。通过位图,我们发现这两个上拉电阻位于J7600旁边。

主板通电后测CR141上部电压为1.8V,另一端只有0.7V。用*WF词语*吹子,电阻就会脱落。根据经验推测,这可能是之前进水造成的。不过侧面外壳有胶水,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楚。通过原理图,我发现这是两个1.2K的电阻。直接更换同尺寸电阻后,电压恢复正常。开机测试后,手机重新启动,录音正常,扬声器和振动也正常。

【结果】进入系统测试后,手机不断重启,屏幕失灵,但各项功能正常。修复。

此案例由讯威快修旗舰店提供

讯威快修承接各类手机、电脑/笔记本主板、数据、平板电脑等维修服务。免费检查,未修不收费。
全系列苹果手机 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订购:http://www.xw360.com
维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产业园聚诺大厦二楼讯威203。
咨询热线:18025327725 0755-27391022

新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并下载新智造即可查看。包含手机、电脑、笔记本电脑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对于新手和老手来说非常方便,并且可以让您省钱。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一位外国友人写的过程吗

网友(2024-01-01):
看得云里雾里的

网友:
各种新词语搞得云里雾里的,大致看看思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