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000P NM-D562待机3v问题 弄不明了 求指点

楼主(2023-11-30):
R7000P NM-D562待机3v问题 弄不明了 求指点
板子最开始是待机3v连接点处有一颗电容短路 更换后 待机5v正常 3v只有1v左右
主板各电感阻值我打了一遍都还正常
图中我把待机芯片那两个点连接起来 待机3v电感处正常 大概3.2v 开机可以显示 但进不去系统黑屏 或者死机不稳定
还一个图就是cpu电感处 无论我连接让其待机正常还是 待机3v变1v的时候 cpu电感在不开机的时候都是0.8v 供电附近还有温度
ec也换过了 程序也刷过了故障依旧 我有点弄不明白了
1.按3v短路 但强制产生3v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2.待机芯片问题我也换过了 也不行
3.待机3v电容问题的话我也换过了
半个月了 想不明白了 求指教
机器是AMD系列的
已修复 最后确认还是我感觉的ec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网上所谓全新刷好程序的 我来回买了3片 浪费了200多大洋 还浪费了我大把时间  最后120大洋买了料板上去就好了

网友A:
待机时CPU 供电有电压,说明主板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CPU 供电有电压,说明主板短路的

但是开机正常 供电应该不存在短路啊 不过我刚看图纸这个待机3v设置是8a的

网友B:
应该是串电了  比如哪个二级电压在没开机的时候就杀过去了

网友:
AMD机子出各种幺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串电了  比如哪个二级电压在没开机的时候就杀过去了

目前还是怀疑ec这个方向 现在检测的发现3v开启on在ec这边没有电压 把5v来过去可以 3v正常 开机上电屏不亮掉电 这机子不能接可调电源 买个料板换料板上的ec试试

网友C:
我觉得是cpu烧了。应该是插u盘导致烧的。这个机子南桥应该是集成在u里面。

网友:
先把3.3修好,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cpu烧了。应该是插u盘导致烧的。这个机子南桥应该是集成在u里面。

cpu烧了 改个3v上去就可以点亮 不像是烧了

网友D:
已修复 最后确认还是我感觉的ec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网上所谓全新刷好程序的 我来回买了3片 浪费了200多大洋 还浪费了我大把时间  最后120大洋买了料板上去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修复 最后确认还是我感觉的ec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网上所谓全新刷好程序的 我来回买了3片 浪费了200多大洋 还浪费了我大把时间  最后120大洋买了料板上去就好了

网上那帮卖芯片的真是天杀的,一个比一个奸。迟早破产跑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上那帮卖芯片的真是天杀的,一个比一个奸。迟早破产跑路

问题是买来后让你走弯路 还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买来后让你走弯路 还浪费时间

就是啊,换的怀疑人生

网友:
刚开始怎么没有想到买料板呢?

网友F:
兄弟 刚你一样的问题!不是EC问题      我拆料板换过   以前同行那边买的也换过!还是一样!待机3V  开启没有  用适配器  出U 供电!之前是EC明显烧毁  线性电压短路!我拆是的Y7000 上的   !同行那边买的说是清空过EC的!这个EC 本身可以从BIOS自动下载程序的!

不好意思打脸了!确定是EC问题!Y7000和R7000不通用!我清空了EC好了   。最后发现我修的是第二人为故障 第一故障是CPU虚焊!按开机 指示灯亮  没有后续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刚你一样的问题!不是EC问题      我拆料板换过   以前同行那边买的也换过!还是一样!待机3V  开启没 ...

请教一下大师  EC怎么清 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ec问题

网友(2024-06-13):
是不是串电压了

网友:
拜读楼主帖子,写的很好,理解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