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电流0.4-0.5跳变的很欢快,就是点不亮。

楼主(2023-11-30):
苹果A1466 电流0.4-0.5跳变的很欢快,就是点不亮,全板电压都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等待后续结果

网友:
遇到了好几台0.4 0.5 都是 U 坏。

网友: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网友:
CPU重值下试试

网友A:
1466遇到过几个搞cpu的,用win系统温度高,容易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66遇到过几个搞cpu的,用win系统温度高,容易虚

12年之前的有这个通病,13年以后就基本没有空焊了

网友:
学习了
。。。。。

314285415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laowu8788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这个电流没到亮机的电流啊, 先看看过没过内存吧

网友:
看着也不欢快啊,是卡在这个电流了吧

网友:
          加焊CPU 试一试!

网友:
有可能没过内存

网友B:
应该过了内存,没过集,,亮机的瞬间电流大约是0.6多,然后才才到0.4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过了内存,没过集,,亮机的瞬间电流大约是0.6多,然后才才到0.4多稳定

应该过了内存,没过集显,,亮机的瞬间电流大约是0.6多,然后才才到0.4多稳定

网友:
我的是换U好的,去年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找了别人看也没给搞定.

他说亮过一次.唉.

网友:
遇到过  ,加焊U不行  。直接更换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