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6600 这个还有救嘛,

楼主(2023-11-30):
c d 通道报错,应该不会两颗显存同时坏吧?

网友:
大佬们,进来指点下可以

网友:
换显存干上再说

网友:
动手换了再说,只看不动怎么有感觉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报错,就直接换了再说

网友A:
期待结果   换上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结果   换上好了没

没好,应该是核心坏了

网友:
估计核心掉点

网友B:
有没有办法,像30系列一样屏蔽显存通道,变成4G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办法,像30系列一样屏蔽显存通道,变成4G卡

显存才可以屏蔽,这核心不行,只有扣开把点补上

网友:
用哪个软件测的啊,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