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082HP开卡失败!

楼主(2023-11-30):
移速480G固态硬盘无法识别,拆开是YS9082HP主控
如图,找到开卡工具,但到87%就写表失败8817错误代码

有解决办法吗大神们?

网友A:
开卡工具哪里下载的呀~

网友:
我也一样 难搞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卡工具哪里下载的呀~

得一微YS9082开卡量产工具-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1432-1-1.html

网友:
我的也是移速480G!

网友:
我也难搞啊

网友C:
像这种一般是设置错误,如容量...扫描设置等,自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一般是设置错误,如容量...扫描设置等,自行试试

设置里很多参数都试了,就是失败,哎

网友:
写表失败:1、请确认数据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电源是否稳定。2、请确认主接口是否有问题。3、请确认驱动参数是否配错。4、根据以上提示的出错CE,检查其对应的Flash是否有焊接问题。4、根据以上提示的出错ce,将其对应的flash换掉。

网友:
8817写表失败,说明有出错ce,需要将其对应的flash换掉。

网友:
好像就一个CE:CE0
坏掉了还搞毛,对于咱们这一般人来说,等于报废了

网友D:
写表失败不一定是ce问题,德一微很多是开卡软件或者固件问题,需要换个版本的开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写表失败不一定是ce问题,德一微很多是开卡软件或者固件问题,需要换个版本的开卡。

我下载了好几个ys9082hp的开卡软件,就只有这个本版n38b的软件能识别,其他都无法识别。你要是有n38b的其他本版发给我呗,谢谢了

网友C:
试试我帖子中的N38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下载了好几个ys9082hp的开卡软件,就只有这个本版n38b的软件能识别,其他都无法识别。你要是有n38b的其 ...

放弃吧,这种固件几乎是定制版,不兼容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我帖子中的N38A

不行,直接不识别

网友:
开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是没成功的,但自己又好了

网友:
得一微的确实难搞

网友F:
要用这个版本
YS9082HP_MPToolV8.00.00.01.023_HPS2704M_N38B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要用这个版本
YS9082HP_MPToolV8.00.00.01.023_HPS2704M_N38B

YS9082HP_MPToolV8.00.00.01.025_HPS2704M_release_N38B 这个不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YS9082HP_MPToolV8.00.00.01.025_HPS2704M_release_N38B 这个不对吗?

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对。。。。。。。。。。。。。。。

啊 那你能帮忙发一个吗

网友:
坏块太多?我的硬盘是软件都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用这个版本
YS9082HP_MPToolV8.00.00.01.023_HPS2704M_N38B

哥们能发个链接给我吗

网友:
这个盘好难搞啊……头疼

网友:
YS9082HP+N38B量产87%报错FAIL:写表失败,8817代码解决办法,YS9082HP+N38B颗粒的固态开卡成功,YS9082HP量产固件,YS9082HT开卡YS9082HC量产可参考-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2301_80820824/article/details/134835166

网友:
flash颗粒损坏或者虚焊

网友:
9082HP+Bics5求固件

网友:
我正在找SM2259的开卡工具,好多不行

网友:
估计FLASH换个版本试试,有时识别到未必能开

网友G(2024-01-30):
引用 网友B:
得一微YS9082开卡量产工具-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1432-1-1.html

这个只是针对B27的,完全不支持N38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是针对B27的,完全不支持N38

哎 你有正确的版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