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怪问题插上U盘就蓝屏。

楼主(2023-11-30):
主板是P7H55-M的插上U盘马上就蓝屏不重启取下U盘重启又正常。求解

网友:
有遇过,U盘是金属壳的,一插上就会,

网友:
干个南桥试一波~

网友:
塑料壳和金属的也是蓝屏,亮机比较慢。

网友:
桥有问题,测量一下各USB接口数据接口对地二极值是否一样

网友:
U盘在别的地方使用正常吗?

网友:
U盘在别的机上正常的,己换了多个一样蓝屏,插鼠标未见异常。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好像是一个客户,用的什么软件需要U盘,一直插着,结果重装系统后,蓝屏了。
拔掉U盘可以进系统,进了系统再插上就没事,但是客户不乐意,说之前好好的,现在每次开机都要插拔U盘。
我也奇怪,我仔细想了想,我就装个系统,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动了哪里会引起这样?
我记得我后面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让客户U盘一直插着也能系统。
楼主等我找找记录,看我当时有没有把这个记下来,我都忘记怎么解决了。

网友:
漏点到南桥数据点上了吧

网友:
我看错了,不好意思,楼主。你的是进了系统插上U盘蓝屏。
跟我那个不一样。
那你重装系统还一样的话,应该是主板问题。
用排除法,能不能用U盘启动进PE看下插上U盘是否正常。
USB键鼠应该是正常的吧。
那么,修主板话,测电压,然后数据线之类的。
usb_oc是否稳定。

网友A:
没事的,几十快钱收的,有个固态硬盘差不多够本钱了,有空干一桥!再不行就卖废品。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几十快钱收的,有个固态硬盘差不多够本钱了,有空干一桥!再不行就卖废品。谢谢大家!

会不会是5v供电差,拉低电压

网友:
一般都是桥故障

网友:
路过看看,积累经验

网友:
便宜板子练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