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硬菜!出厂几个月的HP 16-WF0007TX 板号 LA-M783P 2.0 BIOS及阻值电压图

楼主(2023-12-01):
维修备份HP 16-WF0007TX 板号 LA-M783P 双BIOS,并标注阻值电压图。13代i5+4060显卡

网友A:
更正一下,有几个供电不对

更正一下,有几个供电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有几个供电不对

图上1南桥位置1.8V是0.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有几个供电不对

可能在标注电压时最上一排从左至右少数一个电感位置,导致标注错误,已删除。感谢明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在标注电压时最上一排从左至右少数一个电感位置,导致标注错误,已删除。感谢明示

能分享是好事情,偶尔出现问题也正常,而且这个机器接电池才能开机 ,也有可能是我这个10A的可调电源功率不足

n73

网友C(2024-01-07):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是好事情,偶尔出现问题也正常,而且这个机器接电池才能开机 ,也有可能是我这个10A的可调电源功率 ...

有时不开时,试过拔电池不开。用一下原机电源,等会又试不插电池,用电流表也能开,神奇的机器。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是好事情,偶尔出现问题也正常,而且这个机器接电池才能开机 ,也有可能是我这个10A的可调电源功率 ...

不接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桥下面的电感电压是0.8V,对地为5,内存槽下面的电感是1.8V,对地阻值为119,拿掉电池,可调电源待机0.019A,亮机电流在2.5A以上

网友:
而且这个机子拿掉大电池,其中两个电感有5V!!              3.3V,1.8V,0.8V是按下开关才出来的!

网友(2024-05-31):
引用 网友C:
有时不开时,试过拔电池不开。用一下原机电源,等会又试不插电池,用电流表也能开,神奇的机器。

我手上有个有时不开的,不知道查什么信号,能透露一下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桥下边的 0.8V供电芯片炸了   能不能告诉一下 这个芯片的型号,谢谢

网友(2024-08-03):
这机器不是保内的吗

网友(2024-11-22):
兄弟有背面的高清图吗,EC那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