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PGM7TG8C,机械革命x8 pro

楼主(2023-12-01):
MBPGM7TG8C,哪位大兄弟有图纸的?请留言联系,有偿购买。内屏不显示,不出BL_on,无背光开启

网友A:
前天刚搞台这机器  进水机   故障是接电源可显  电池不显示   霄神说有点位100大洋,肉眼观察南桥跟前一个芯片跟前的两个B开头电感融断了   料板拆两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刚搞台这机器  进水机   故障是接电源可显  电池不显示   霄神说有点位100大洋,肉眼观察南桥跟前一个 ...

具体位置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