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两端电压问题

楼主(2023-12-01):
请教一下这电阻两边都应该是5伏???

网友A:
下端被拉低就没有电压了呀。上端肯定是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端被拉低就没有电压了呀。上端肯定是5V

那请问GQ18 g正常应该是0伏吗?

网友C:
在这个电路中GR779两端为5V,说明从GR781来的信号为高电平(或GR781开路),此时GQ18的G为0V。
若GR781来的信号为低电平(或GC803短路),此时GQ18的G为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电路中GR779两端为5V,说明从GR781来的信号为高电平(或GR781开路),此时GQ18的G为0V。
若GR781来 ...

感谢解惑!!

网友D:
点位图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位图发出来分享一下

论坛下的

网友:
782两端的电压由781的电位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GQ18 g正常应该是0伏吗?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GQ18 g正常应该是0伏吗?

GQ18正常情况下应该是0V,RSMRST#高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GQ18正常情况下应该是0V,RSMRST#高平

感谢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