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40 2100 2101硬盘错误 卡LOGO 系统速度慢故障解决

楼主(2023-12-01):
原机顾客安装是Windows7系统,特别卡,想看看升级固态和内存能不能快一些,进入WINPE检测已经是更换过512G固态硬盘和8G内存了,就重新给安装了一下WIN11系统,重启后居然无法进入系统安装,如上图开机报2100和2101硬盘错误,再次重启直接卡LOGO,BIOS都进不去了。
解决方案:
编程器刷新了BIOS固件恢复正常可以进入BIOS了,重新安装了一边WIN10系统,可以正常启动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速度还是特别慢,软件测试固态硬盘速度居然还不如机械硬盘速度快

关机拆掉原机的16G固态缓存盘,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再次测速恢复正常读写都500多MB/s

附上T440官方最新固件和说明书

网友:
编程器刷新了BIOS固件,编程器用的是哪个软件

网友:
感谢分享,试试看。

网友:
有用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思路又得到扩展

网友:
感谢楼主维修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的也是联想,差不多一样的故障,还没修好

网友A:
为啥关机拆掉原机的16G固态缓存盘,速递就快了呢?带着这个问题,看看说明书,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关机拆掉原机的16G固态缓存盘,速递就快了呢?带着这个问题,看看说明书,感谢楼主

原机16G固态是做缓存用的,这机器发布很长时间了,这个小固态的寿命基本殆尽了,会制约新加3.5寸主硬盘位固态的性能发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16G固态是做缓存用的,这机器发布很长时间了,这个小固态的寿命基本殆尽了,会制约新加3.5寸主硬盘位 ...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
这个盘是鸡肋了,我好多块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原机16G32G固态出问题很卡机的,拆了就好,已经碰到很多台了

网友:
编程器刷新了BIOS固件,编程器用的是哪个软件,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鸡肋固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