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61通病和BIOS坏。

楼主(2023-12-01):
今天速度地清理了三块清华同方H61h2_CM主板,首先进行常规操作:1.初步检查ATX接口、CPU上管对地阻值,上管的G、D级之间阻值,基本正常。2.上电测量电压,内存1.5V,桥供电1.05V,1.8V等都有,只是没有V TT的1V左右电压。
       非常熟悉,这很明显是没有EN信号,通病(小三极管坏了),拆掉QN4成功修复两块板子。最后一块板子,拆掉QN4后,不装Cpu各电压都有,装了Cpu后反复重启掉电。没有多想,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刷BIOS,立刻找出我的装备,自制对插排线,在线刷写BIOS,非常nice细滑,方便,不需要吹BIOS下来刷。
       对插好排线,插入电脑USB,打开软件就要开刷。。。一检测居然识别不了bios芯片,换另一块好板立马能检测到Bios芯片,可以确定是BIOS虚焊或损坏,先易后难加焊BIOS芯片后成功点亮屏屏。

网友:
学习到了,以后碰到好办了

网友A:
只要是1155应该都行吧

网友(2024-01-07):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1155应该都行吧

不一定 这个主板默认不能上3代U  单面8G 1600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