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280-23FP 主电源坏无输出,是否可以确认为12V整流管坏?

楼主(2023-12-01):
一台联想电脑有一段时间没用,开机后显示器上POST信息闪了几下后就再了开不了机。
主机电源为航嘉 HK280-23FP,测绿线、紫线有5V。黄、蓝、灰线无电压,主电源坏无输出。首先检测D12,正常没坏。

12V输出端,用万用表正反向测量,均只有约70Ω,再测12V整流管1、3脚对2脚的正反向电阻也是只有约70Ω,而此路16V2200和1000μF电容(日化公司的品质应该有保障)外观正常,是否可以判断为该二极管短路?

若是12V整流管坏了,由于板上元器件密度高,问题来了:

1、什么型号?有什么可代用的?

2:业余条件下怎么更换?

谢谢!

网友A:
什么是主电源,是待机吗?
流程,220V是否有,380V左右是否有,主动PFC,有420V左右,然后是5VSB是否有,有就查激励变压器的初级的两个驱动三极管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有正常就查主功率MOS或三极管,以及驱动电路 。

网友:
拆出来测一测就知道有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主电源,是待机吗?
流程,220V是否有,380V左右是否有,主动PFC,有420V左右,然后是5VSB是否有,有 ...

主电源就是输出12V、-12V、5V的部分。主开关变压器前面电路初查基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就是输出12V、-12V、5V的部分。主开关变压器前面电路初查基本正常。

如果待机正常,短接不触发,且驱动电路也正常,那怎么会坏呢?电源不就几个电路吗?全桥整流,待机输出,反馈,前级驱动,后级激励,和保护,如果都正常就查保护吧,看看是不是取样出问题了。

网友:
你测得几十欧姆的电阻基本都是正常的

网友:
查管理芯片 查pfc

网友C: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查查其它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查查其它的问题吧。

今天找到一台同型号能正常工作的电源,断开所有连接,还用MF63万用表测试,结果:
红笔接黄线端、黑笔接黑线端,电阻约为1000Ω;
黑笔接黄线端、红笔接黑线端,电阻约为2000Ω;

说明坏电源12V输出端肯定有问题

网友:
现在初步判断为图中红圈内的整流管坏了,可由于变压器挡住了,无法看到型号?
要更换的话也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D:
二极管档量一下压降,拆容易,吸锡器拆管脚,固定散热片,一边加热一边拔

网友E:
这个整流管坏,一查便知。背面贴片元件如电阻,二级管,三级管都得查一下。可能也有坏的有背面电路图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档量一下压降,拆容易,吸锡器拆管脚,固定散热片,一边加热一边拔

终于有了吸锡器,把图中打“X”的地方焊锡去掉,发现:

1、12V的整流管没坏;
2、两只滤波电容正常;
3、12V的整流管后对地电阻330Ω(表笔正反都是,后面的小电感已断开);
4、12V的输出端对地电阻90Ω(表笔正反都是);

保护还是反馈电路元器件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整流管坏,一查便知。背面贴片元件如电阻,二级管,三级管都得查一下。可能也有坏的有背面电路图就好。 ...

谢谢!
正准备按你的思路检查,但没图纸,有些难度

网友:
检查了半天没发现阻值突降的地方,WT751002S也没击穿
到了红圈位置,搞不清那两个与12V输出相连的铜箔走向何处?

网友:
思路都不对,别下手了。

网友E:
如图:深蓝色内元件都得查一下。

网友F:
思路不对,不要乱拆乱测,不然电路板越来越花,越来越难修,短接绿线,测一下前级芯片供电电压再作下一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深蓝色内元件都得查一下。

感谢您的热心指导!
这些点测试下来,也没发现只有几十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不对,不要乱拆乱测,不然电路板越来越花,越来越难修,短接绿线,测一下前级芯片供电电压再作下一走

言之有理,谢谢!

网友:
蓝色内有没有坏件?
如没有,就有可能是焊点问题,留意电感线圈。。。

网友G:
几十欧的可能是负载电阻

网友H:
-12V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V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在线测正反向电阻正常,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十欧的可能是负载电阻

提醒得有一定道理。之前对比的另一只正常的同型号电源,仔细对比了一下,正常的重量要轻一些,虽没拆,从漏孔中大致看到散热片外形也不一样,REV:00(0218),不正常的REV:01。之前比较的12V端电阻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这个电源PFC电压正常启动就只有365V,但有时启动困难,主机灯亮一下灭了亮一下灭了循环。但是单电源启动短接ps-on线是可以启动的。碰到过启动不了,换了个房间(三相电另一相)能启动,换回去又不能启动了。据说采用CM6800方案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PFC365V电压低了,查下CM6800的15脚电阻,7脚三角波有吗振荡电容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