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G3-3500的主板 板号 19795-1

楼主(2023-12-01):
高手指教!G3-3500的主板 板号 19795-1,客户拿来的时候能上电,触发,屏不显,看电流表有电流的跳变,拆开机器,发现CMOS电池居然装反了!内存也换过,不行。本以为刷BIOS能好,就找了G3-3500的BIOS,没看准板号,把19753-1(这款也是G3-3500的机器主板板号)16M的BIOS写了进去,再装上测试,居然不触发了,然后重新找到19795-1的BIOS写进去再试,还是不触发!主板别的地方没有动过,只是刷了16M的BIOS。

网友:
触发待机3.0V,BIOS供电3.3V都正常

网友:
  正常刷错了 在刷回来 是没问题!

网友:
刷了原来的,又刷了新的,都不触发,待机3.3和5V正常,估计不像BIOS的事了!真奇怪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吧

网友(2024-01-29):
这机器楼主你最后搞的结果是怎样的,我手里也碰到了这个板子了,目前也是不触发,第二个管子没有完全导通,EC没有读取BIOS,这个BIOS脚位的电压也有问题,第一脚实测我这个板子是2.6V,但是上拉电阻没问题,BIOS我刷了很多个版本了。

网友(2024-04-15):
应该还是BIOS吧

网友:
首先确定BIOS程序没刷错的话,可以考虑换个BIOS芯片,或则看看BIOS周围有没有元器件吹掉的

网友:
EC虚焊 这个EC 不止外面看到的周边引脚 里面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