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数据线接口坏了这个用什么工具拆?

楼主(2023-12-01):
客户装机暴力搞掉了一块,这个用什么工具拆更好?本人只风抢和BGA等工具,没有锡炉。
硬盘
硬盘数据
window

网友:
电路板拆下来,然后把接口配件焊下来。

网友:
差不多20针脚一个一个剪掉吗?

网友:
电路板拆下来,用风枪调380度直接拿下

网友:
换个接口焊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