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片无名AMD主板

楼主(2023-12-01):
从一个有图有点位,也无从下手的小白,到今天依然越修越茫然的小小白, 借此帖告别从前,依旧茫然。回归正题, 三无,无品牌,无型号,无图纸。有知道的人可以告知一下这是什么厂商生产的什么型号的主板,我只知道能是AM3的CPU,来源是朋友送的。然后故障就是点不亮,第一步打值,就不上图了,反正除了北桥的值比较低当然也是正常的,其它供电都没有短路现象,然后上电测量,就发现,这里两个MOS管没有输出电压,测量一下这两个MOS管的G极都没有控制电压, ,然后就跑线,发现这两个G极的控制电压来自LM324的1脚和7脚,接下来就是我跑出来的线, ,由于3脚和5脚是连一起的,然后又由两个芝麻管控制,所以应该是一个信号控制两个MOS管输出,然后跑线就发现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控制,实际上电测量时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是产生的,然后测量芝麻管发现有一个开路,于是换了, 之后再上电测量 才知道 这里SB和NB共用的1.1V, 这个是总线供电,也就是HT_1V2,根据AMD双桥时序,CPU供电正常后才出总线和桥供电,所以此板正式修复, ,上电跑码通过。当然此板也不会是盲修,有参考技嘉880GM的图纸,发现有些图纸没有HT供电,有些HT供电是由桥供电提供,差点走了弯路,当然修好了就把那些复杂的跑线过程以及测量过程省掉了,其实还是相当花精力的,不过修好了,也算是有点小成就,发出来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A:
这么多元器件,你是如何知道测量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元器件,你是如何知道测量哪里呢

先经过系统的培训,你就知道电路基本工作原理,然后多看图,多测量,你就了解 哪些元件是供电的,就知道测量哪些供电元件了。

网友:
无型号,无图纸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像铭瑄。

网友:
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
用324芯片,时序很重要,缺一个电压 后面的电压就不会出来。

网友:
说真的多数盲修

网友:
我有两张一模一样主板,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