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这个主板主副BIOS是不是都要刷写才有效

楼主(2023-12-02):
求教

网友:
最好是两个都刷,我一般都不偷那个懒。

网友A:
应该刷主的就能用了,反正我是两个都刷了

网友:
正常我就只刷M的

网友:
刷了很多个都不行,信号电压全部有,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刷主的就能用了,反正我是两个都刷了

刷了很多个都不行,信号电压全部有,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