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龙5、锐龙7时序图

楼主(2023-12-02):
锐龙5、锐龙7时序图

原文件:

网友A:
用的什么 PDF 截的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 PDF 截的图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去水印的PDF导出文件,非常清晰

厉害了 40KB 都这么情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去水印的PDF导出文件,非常清晰

请教一下老大,这个是用什么软件去的水印,这么清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 PDF 截的图呀

不是截的图,是用的PDF-XChange Viewer 这个软件,里面菜单栏的有一个可以导出为图像的功能,具体途径是文件-导出-导出为图像,设置解析度为416 DPI,可以上传到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老大,这个是用什么软件去的水印,这么清晰的

PDF编辑软件,里面的文字还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40KB 都这么情绪

这个可以无限放大还清晰,里面的文字可以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截的图,是用的PDF-XChange Viewer 这个软件,里面菜单栏的有一个可以导出为图像的功能,具体途径是 ...

不用导出,用PDF编辑软件可以单存这张文件,图片格式终究还有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导出,用PDF编辑软件可以单存这张文件,图片格式终究还有不清晰

我学会导出了  导出来时序这一页就行了    就是PDF-XChange Viewer  这软件 导出来带水印 2边都有

网友:
很好 免得到处去找时序图

网友:
不错   免得到处去找时序图

网友:
AMD锐龙APU硬启动过程(截图来源:迅维网校--黄鑫船老师讲课视频)

网友D(2024-01-12):
这个图我看不懂呢,是从上到下的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我看不懂呢,是从上到下的先后顺序?

是的,从上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