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打印出现纸张中间末尾处定影不牢固

楼主(2023-12-02):
机子兄弟2550,打印速度35张每分钟。双面打印,造成第一面这情况,如果只打印一面没问题,哪怕手动打印第二面也会这样。猜测:1.定影上辊(因为换的是莱盛的)打印速度快了造成定影不牢固托粉。2.定影下辊(莱盛),不够软,打印速度快时候出现问题。3.碳粉要用低温碳粉。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网友A:
把定影上的传感器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定影上的传感器清理一下

不是定影温度传感器问题,定影辊也很干净,其实就是定影辊不怎么行,如果用到碳粉熔点高一点,打印速度快就出现,类似于兄弟8530(40页每分钟)的机子。用了非原装定影膜,都容易出现这问题,或者原装定影膜用久了,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定影上的传感器清理一下

我直接加8530的低温碳粉,解决这问题,在冬季最容易出现这问题。当然,如果搞到原装的定影辊应该也可以解决,之前我上原装的定影解决。

网友:
高速机换定影膜或者定影辊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